hp19液晶亮一段时间灯就闪黄色,屏幕黑屏灯管不亮

楼主(2010-07-25):
hp19液晶亮一段时间灯就闪黄色,屏幕黑屏灯管不亮,开关键也不好用。不亮的时候用万用表测输出不正常,5V只能达到2v或者3v,请问是驱动板还是电源高压板不好?觉得应该是负载过重,所以电压不正常,应该修什么地方呢?

网友:
先把负载断开再测不知到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了,看样子是电源板的整流二极管开关管PWM不良或者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
换电容,5V次级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跟电源芯片无关吗?5V次级滤波电容是哪部分?

网友:
从5V的二极管出来的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