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没有核心供电,

楼主(2010-07-25):
T30 所有电压都几来了,就是CPU电压没有起,换了C597,ADP3203 27。28脚一点液样子,量
ADP3203,24脚。3。3V的电压,
13脚SD有。3。3V电压
想知到,ADP3203还要什么条件工作,
因为手头没有这样板子
cpu

网友:
去搜个T30的图纸查啊

网友:
ADP3203好像虚焊很多!

网友:
VID
13脚-SD

网友:
不要PG信号的吗,VID 13脚,正常来是多少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IBM一般没有CPU电压的问题最后都是那种大挪移的才好的,就是8个上下管和CPU电容和3203和两个P1E这些一起全换了!

网友:
芯片有表面进液的

网友:
PC槽下面的MAX1715换个试试

网友:
VID正常电压有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