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两种5200的芯片通用不

楼主(2010-07-25):
谁知道这两种5200的芯片通用不,一个台式机上的,一个笔记本上的,想把台式机的换到笔记本上

网友:
不通用,一个是5200,一个G5200这两种的概念都不一样,呵呵

网友:
哦,本想能用就换上去试试,哎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我倒是没换过。
楼主有胆量的话试试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台式机的显卡也有用go5200的。。你找个装上应该好用的!!

网友:
LZ先试验,成功跟我们分享嘛

网友:
不能用吧  型号看似差不多  但定义不一

网友:
应该不可以通用,估计焊点都吧一定一样的

网友:
楼主做个试验最好,做好了管理员会给你加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