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的电源IC和电压IC怎么分辩?

楼主(2010-07-25):
  主板CPU附近有好几个IC不知道怎么分辩那个是电源IC和电压IC,那个是主电源IC怎么判断好坏请高手详细的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电源IC跟电压IC  ?只有电源管理芯片跟驱动芯片之分。一般用的芯片都会不一样,到基础区去看看资料。

网友:
只有电源IC没听说有电压IC

网友:
这个看的板 多了就有经验了,一时半会的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怎么看!!!

网友:
哎,I FU LE YOU。那么多资料都没人去学,可叹。

网友:
就单说CPU电源管理芯片,我们备件清单上就有几十种,不用说是新手,就是修了一两年的,想全搞明白这些电源管理,也是比较困难的。
1:记住关键引脚定义(可看PDF)
2:直接替换

网友:
可以跑下线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场管G极所接的芯片是驱动IC  一般情况下电源管理芯片都会比驱动芯片要大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不输出PWM信号给驱动IC  那么一般就是它坏了

网友:
哦谢谢明白了,弱弱的再问一下驱动IC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