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用电池开机死机,用适配器开机正常

楼主(2010-07-25):
一台DELL D610机器,用电池开机死机,出现DELL LOGO画面后就灰屏死机,不动了、进不了系统,数字9键一直亮不灭,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同时用电池与适配器开机也正常,换了电池一样,排除电池的问题,再就是有时死机灰屏时,屏上出现几个白圆点,很奇怪。此机主板为DAO JM5D,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此板先看有无制程问题,再量下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保守做法),此种情况大部分应该是北桥(无显卡),有显卡先做北桥,三星的板子就是这样,我修了很多是这样

网友:
先测各处供电吧
适配器和电池供电最大的区别就是供电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