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后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0-07-25):
今天接了一台清华同方17 说是电源开关的问题 换好开关后接电源开机  居然开不机 。于是拆下电源  型号为PTB 1578 的集成板
发现板上有两个1000电容鼓包 换下后好了。我是新手搞不清楚为什么两个电容会引起开不机? 望高手解答

网友:
电容 有滤波跟储能的做用,经过变压器过来的电也是为交流频率为30--50KHZ,经二极管整流后的只有半个周期,剩下的半个周期二极管没有电出来只能靠电容跟电感放电来给后级供电,当电容坏了二极管不工作的那半个周期后级就没有电就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导致直流波形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