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7-25):
芯片组ATI SB460的机器,开机以后不定时的掉电,一般都在半小时左右就掉了。掉到待机状态,也可以重启。灰尘弄过,风扇改成长转的,还是掉电。南桥也换过,还是一样,现在没哲了,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排除电源和电池问题后  换CPU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 就好了。我以前有这么一台

网友:
  监测是否是有电压丢失或者是pwrok丢失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查加电电路。也就是说与桥与开机芯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