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换液晶屏 要换码片么?各位老大

楼主(2010-07-25):
型号 MC207
主板 K84

网友:
你换上去不正常就把码片换上去啊

网友:
除非也是苹果的同型号机器拆机的,不然换之。

网友:
噢,苹果的机器那么复杂吗,换屏也不好换,一般都是高压板和屏是一体的,拆就很麻烦

网友:
我搞过的2台 可以直接用的啊

网友:
别把苹果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试过好几个直接换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