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偶尔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25):
一台三星显示器来的时侯不亮,我换了高压板以后,在主机启动的时侯会白屏然后正常,进入系后就没事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同仁指教。

网友:
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没有接好,

网友:
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错了。

网友:
嗯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没同步。

网友:
呵呵 我几年前刚学修显示器时 也碰到过
就是开关新号 接错了

网友:
请教了,我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