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新问题谁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25):
每次开机都是滴滴两声,然后出现下面这些画面,按F1进入系统特别慢,要将近10分钟,请问是怎么回事?
1.052.74  NVIDIA NFORCE
bus:01,device:09,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lot 01
bus:01,device:09,function: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lot 01
bus:01,device:09, function:02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pci  in slot 01
bus:01,device:09,function:03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lot 01
bus:01,device:09,function:04

press<F1> to resume, <F2> to stup

网友:
nforce南桥问题吧,都写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单桥的啊

网友:
上面一直在提示总线和设备的错误,可以看看外设。

网友:
可能是桥 或 总线上的设备错误

网友:
还有可能是BIOS问题 最好先软后硬

网友:
最好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