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mp s 17吋液显可能的通病

楼主(2010-07-25):
本人06年买了这台显示器,最近几天开机时出现电源指示灯闪,扬声器随着发出噗噗的响声,显示器打不开。考虑到已过保修期,本人就打开机器,发现电源部分有两个电容爆浆,1个是25V470u耐温105度, 1个是10V1000u耐温105度,找两个同压同容量的电容换上,开机正常。分析:这两个电容在两个功率管的中间,也就是说在两个散热片中间的位置,两电容的爆浆和温度有关,也就是说这款机器电源设计有点问题,散热不是很好,这两个电容正好在高温辐射区,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如果这款机器出现以上故障,可重点检查这两个电容的状况。换电容时,也可考虑飞线连接,把电容放在温度低的空闲区域,但一定注意,飞线时,线要避开散热片,防止高温造成飞线对地短路。仅供参考。

网友:
还要考虑电容在这里是起到什么作用,你连到别的地方去可能会引滤波不良等等 的现像,在你的平常中可能没什么区别,在工厂的设计跟测试时就会不一样了这样这个板就可能是不良品。

网友:
你换的那两个电容是电源12V和5V的供电滤波电容,不只是三星,其他品牌的液晶也会这样,06年买的显示器,4年了,电容爆浆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