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显卡,温度一下涨了10度

楼主(2010-07-25):
前段时间笔记本显卡7300GO花屏,换了个110MT新版的,结果温度飚涨
以前,大热天,不开空调不用电风扇,我就聊下QQ,看下网页,显卡也就55度左右,打游戏65度,如果用风扇或者空调,显卡45度。
现在,用上100MT,开机直接60度,一个小时之后65度,打游戏更不用说了,开空调设置室内温度24度,温度还是60度。。降不下去,难道换芯片不能控制好发热???

网友:
60度,好像挺正常的啊,只要使用没问题,没有花屏,死机的现象,不能单从温度判断吧。

遇到非改良版的,3D测试一会,GPU居然超过100度,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谢谢有人能回复了~~~~
习惯了40多度的显卡,一下上60不习惯
修好显卡那天晚上,显卡用3D测了一个小时,大热天,没开风扇没开空调也就78度左右。。。没有死机。。

网友:
那就证明显卡性能OK

网友:
110MT的片子60度正常的,主要还是跑下3D的温度,正常也就80度左右。这个没有关系的,干吧,不会坏了,还要建议最好加铜片

网友:
那就是显卡没有问题了,我显卡一玩游戏半小时就自动关机

网友:
如今的显卡温度都高的吓人!天气热了,我也把我的T43显卡(X300)改善了一下,直接把那个导热垫去掉,散热器上还糊了层黑色的导热胶的,也抠掉弄干净,加了个一样大小的铝片(厚度要合适),还把风扇控制的场管直接短接(嫌有0.7V的压降,风扇上只有4.3V的电压),跑了一个小时的跑跑卡丁车,然后退出看鲁大师温度,退出瞬间是78度剧降到49度的样子,T43不能直接看到显卡温度,显卡不带温度检测功能,只能看CPU的温度显示估计了。这样改后感觉稳定多了!我怀疑厂家在显卡跟散热器之间加个导热垫有故意设计的嫌疑,加散热垫和去掉直接用铜片,温度差别很明显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吧,110的显卡电压能比7的低一些,但电流却很高。你这样一个换有可能是电压没变,但电流上升了,这应该是导致你换新显卡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