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防震中的 镜头防震效果好 还是ccd防震效果好?

楼主(2010-07-25):
这里说的ccd防震是指靠ccd的移动来防震那种 不是提高iso的假防震

网友:
CCD防抖,,只是在低端数码机使用..而镜头防抖,数码机基本看不到,都在单反见得多,至于那个好,看价格就知道了吧.

网友:
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光学防抖卡片机都是采用的ccd移动方式来防抖咯 这种防抖是不是摔了以后容易出现暗角?能调整过来吗?

网友:
不一定全是CCD移动,还有用防抖组件的..

至于摔了以后,我估计多贵的机器都容易出问题,能否调整过来,要看摔什么程度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镜头的光学防抖可靠,基本上不怎么坏,关于CCD防抖 索尼单反就是个例子,用的久了 开机时总是要抖 那都离坏不远了 富士的才S系列长焦防抖也不咋的,一摔就完了,类似的还有NIKON S10 OLMPUS SP 565之类的机器,设计都挺好的 就是防抖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