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只用适配器,无待机,不开机。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楼主(2010-07-25):
1.
测机,只用适配器,无待机,不开机。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2.
判断:看有没有别的不正常地方,后发现保护隔离都正常,电池充电不正常。把问题锁定在充电电路上
3.
观察:发现充电芯片有一个小电阻受潮腐蚀
4.
上图测试:
5.
发现腐蚀的电阻是pr154,测试ACIN1.5V。经计算49.9除以49.9365在剩于18.5应该是2.2
6.
ACIN
不正常导致max1535B发出ACAV_IN不正常
8.
导致I/O保护
9.
pr154
问题解决

_

网友:
顶下更健康

网友:
证明一点,在使用电池正常下,电源保护隔离出问题或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