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W7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25):
机型:海尔SW7 A650
故障现象:不触发,电流0.01A,按开关没有反应
检修过程:先打各个电感的对地电阻,发现5VPCU对地电阻为零。翻阅图纸发现
5VPCU 是给各部分供电的驱动芯片,RTC电路提供电压,外接5V电压烧 。发 现反面接的330U的胆电容短路了。

更换后,通电还是不触发,电流保持0.01不变,按常规5VPCU的电容坏了的话开机应该大电流保护的。
      测隔离电路的PQ40的源极也就是VIN端,没有19V的电压,PQ40的栅极电压很低,对N沟道场效应管来说肯定不导通的了,栅极的控制信号是ACOK_IN ,为低电平,提供偏置的是VH28,量其电压是18.6V,相对来说是高电平了.

   ACOK_IN是由PQ37的基极D/C#的信号控制。从下面表中看出这是充电控制的组合信号。这个信号来自EC芯片。大致判断是充电隔离保护电路的检测端不良造成的。

      量测MAX8724的第10脚的ACIN为低电平(正常是高电平),这个脚电压是由19V的插头输入的VA端子通过PD18的隔离PR114和PR112的分压产生,

但它又受控于PQ45,量测PQ45的栅极为8.2V的高电平。量其前级PQ47栅极是低电平,量测VH28是18.6V,

这样看来没有原因造成ACIN信号为低电平了吗?VH28这个信号又是干什么用的,追查VH28,发现这个信号是由运放器,组合管,双二极管电容组成的升压电路,目的是把19V升起来。目前情况是降压了VAD-1是19V经过两个二极管变成了18.6V了。直接查组合管PQ14发现4,5脚短路。在台式机的主板上找到T04,T06,按图接起来,检查无误后通电,侧边的第一个橙色的灯亮其来了。测量VH28电压是28.3V,ACIN4.6V,按开关开机电流上升正常,接屏显示。我想VH28的作用是为了让Q40充分的导通。

网友(点评):
请编辑下,把图插入

网友:
就是 pq14 坏掉了。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网友:
这个电路我在《笔记本电脑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里见过。运算放大器产生脉冲,控制PQ14轮流导通,对PC26充电,是自举升压电路正常工作,使其达到打开场管的电压。

网友(2010-11-22):
笔记本电脑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  这本书,你们觉得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