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死机

楼主(2010-07-26):
接到一台联想E42不开机,折机发现没有3 V和5V,有个PU8(ISL6269ACRZ-T_QFN16_4X4)芯片烧掉了,找个好的换上去能开机了,进不了系统,一到windows滚动条就死机,又折机发现3.3V正常,5V只有4.5V,我想问题一定出在这里,就把MAX8734A换了,周边的滤波电容也换了,不行还是4.5V,对地阻值为133,把声卡去掉还是一样,头大了,没折子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急啊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
  电压如果不正常 查fb回路

网友:
你看是不是升压的是吗

网友:
还是没修好,哪位师傅能说的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