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高手多指教

楼主(2010-07-26):
昨天接到一客户方正品牌机,点不亮,拆开后仔细检查是华硕代工板子,CPU周围一电感炸褪皮了,而且主板也烧的黑乎乎的,旁边有一个下管G极和S极通路了,记得G极与S极阻值应是无穷大呀,当时就把它吹下来,换上一个大小差不多的上去,然后再从别的废板子上拆一电感换上再试,OK,居然点亮了。但是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就不知道了,高手莫笑欢迎指点下

网友:
刚开始接触修主板的时候,应该学会观察,主板上元件有无损坏,掉件等,时间长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MOS管更换你是根据?

网友:
回楼上的 那G S 都通路了,MOS 管坏。你没仔细看啊。

网友:
多测试下就能测试出有没问题啦

网友:
那就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