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BIOS在开机瞬间的作用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26):
国产机BIOS在开机瞬间的作用,有些联想和ACER的机子BIOS程序坏根本按开机键就没反应,我想知道BIOS在开机瞬间有什么用,为什么没有它开不了机呢

网友:
BIOS起开机自检作用,若硬件或硬件配置有问题,则开不了机。

网友:
跟南桥交换数据    数据正常 南桥才触发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的BIOS已经参与触发,比如HP、DELL、联想......

网友:
BIOS有自检的作用 调动开机瞬间的各大芯片的启动
意思就是BIOS告诉各大芯片 该你动了  喂 你也要动

网友:
楼上说的很生动啊,呵呵!

网友:
呵呵  我刚修好个宏基    就是BIOS芯片坏了   也不触发。。

网友:
希望哪个高手整理一份BIOS参与开机的资料上来,期待中。

网友(点评):
你整理一份发来 我们看看哦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机器都依赖BISOl来触发

网友:
今天 ,同事  维修了 一台 笔记本 ,就是 BIOS造成 不触发。  ec 供电正常  按键上有 19v电压,(按开机按键  ec的powerbutton#引脚 跳变。)rsmrst#信号 一直是 低电平, 更换 EC  SB  无果 。买回一 BIOS   ,换之,好矣。

网友:
EC就是一个单片机。要程序才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