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_RSMRST信号问题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26):
PM_RSMRST是什么信号,是键盘芯片发给南桥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不是EC发给南桥的......你说的是哪款机器主板?
这个信号的作用是:待机时高电平,说明南桥准备好,当收到EC发出的开机信号后,可以正常发现SLP_S3#等

网友:
  rsmrst是待机电压产生正常的信号 他一般是ec发给南桥的两个工作条件之一 另外一个是pm pwrbtn

网友:
HP DV6000....945....第一次触发前RSMRST是0V。。。。PWNBTR接EC着一端是3。3V。。。第一次触发后回到待机状态RSMRST是3。3V。。。。PWRBTN接南桥的一端是3。3V。。。可是。。我的这个坏机只能加电。。。。根本不能触发。。。。难道还有一个什么更重要的信号在待机时控制着南桥?????

网友:
象HP的机。。。。在加电待机时。。RSMRST是0V。。。他是怎么开机的。。。????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