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7-26):
无盘工作站的网卡坏了,找到同一型号的新网卡换上后,也无法启动,各位指点。
无法启动

网友:
网卡跟网卡启动芯片跟原来的是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服务器上去把你的新网卡mac地址添加上去,并设好ip地址啊

网友:
服务器上添加新客户端

网友:
学习下无盘基础知识,看你的启动方式。常用的是PXE和RPL启动,找相关的资料,在服务端配置相关的启动参数。

网友A:
是不是不是网上坏了,是供电什么部分出问题了,那样你换了网卡肯定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