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电位器A503可以用B503代替吗?

楼主(2010-07-26):
我有一音箱电位器A503损坏,当地买不到,淘宝找到了一款外形一样的双联电位器16型 B50K B503,是否可以代替A503这款电位器?
下面是B50K B503电位器图,和我的音箱内的A503完全一样:

网友:
双联电位器一般都是对数型的,阻值相同就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了解一下A503,B503中的A和B是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
A型电位器是指数型的,电阻变化是先慢后快,用于弥补人耳对声压的不良特性.B型则是对数型的,音箱找不到代替是没多大问题,焊台的地位器是B型的,对应刻度一定要原来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