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楼主(2010-07-26):
那位高手能给我说一下华擎主板上给北桥供电的C5706用什么代换啊?我用液晶的C5707代换结果主板能够跑马但是5707要发烫。请问高手些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啊
主板

网友:
用主板上给CPU供电的管子就行了,只要功率比5706大就行了。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是NPN的管子吧
可以用U供电的代换吗?

网友:
非你不娶
的帖子
可以的,我以前试过。好像是用1806代换的。

网友:
cpu 供电管? 大多是n mos 管
c5707 是npn 三极管

网友:
哎
换上去后还是不行啊。一张462的板子不想在往上面花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