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笔记本原本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0-07-26):
笔记本原本是显卡坏了,但进系统都可以,只是用了一段时间会花屏,以前也修过显卡,现在是显卡问题,就修好了,拆机了看显卡和北桥南桥都在一起的,开始做显卡,做完之后开不开机了,不知道那里原因,待机电流也有,开机只是有小电流跑起,屏不亮。。

网友:
在线的朋友们帮忙一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我也不会怎么描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诊断卡跑码多少?上电电流多少?

网友:
代码和电流,,

网友:
北桥和南桥当中有一个烤虚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吧,当时我量过南桥了,好好的,应该是北桥吧,呵呵

网友:
我没有插诊断卡,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t41的板子做BGA一定要把周五的大芯片包好,否则,焊好这个那个又虚焊或是短路了,我现在有个T41的没做好,焊了NB,显卡出问题,做完显卡,SB又出问题,现在从做  SB,开机跑00,感觉还是NB,SB没做好,有空继续做。

网友:
这种情况麻烦呢,一般在做显卡前一定要把旁边的南北桥用高温胶纸隔开

网友:
IBM做BGA难 那时公认的  好多新手或做的少的都不敢尝试  应该是你做一个引起另一个虚焊了    建议你包好最远的内个  把另两个都重做吧  IBM  解决不好边上BGA的隔热问题  最好不要尝试

网友:
以前我在学笔记本的时候,别人都说,IBM机子,要做BGA的话,南北桥显卡一锅都坐了最安全

网友:
哎,真难啊,看样子,是我在做的时候旁边的北桥也虚焊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