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80加电不亮,请在线的朋友帮一下

楼主(2010-07-26):
加电不亮,U的电压1.17,南桥1.8,内存2.5北桥1.38,电流变化的过程中0.06---0.55-0.99---1.2---1.3--1.4-1.45---1.15--1.14--1.13--1.0--0.83-0.74,最后还是不亮机,不知是什么原因啊,请在线的朋友帮一下,
主板号是:ACL10 LS1332 REV;1.0谁有图纸帮一下,

网友:
北桥的电压1。38不正常吧,插诊断卡看跑码多少?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条换了,诊断卡没法插MINI槽在一块子板底下压着

网友:
gf4的芯片吧,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gf4是什么芯片啊?哥能请说仔细一点吧

网友:
显卡吧,这机器有显卡板,显卡板接口容易空焊

网友:
桥啊,大有可能的。

网友:
你看的料号是不是一个显卡板啊   这个本子应该是仁宝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