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代码跑CF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26):
昨天那块WINFAST的 板子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已经基本修好,稳定性有待测验~~~但是至少能用了哈··(检测卡不插显卡能完全跑马,插上显卡就才45-50-c1来回徘徊)
今天又有一个WINFAST的板子,本来BIOS芯片可能有的虚汗,我没管,直接把北桥周围的电容一阵乱吹,结果导致插上内存跑马为45-50-CF
再次请各位前辈给予指导~~~~毫无头续中~~

网友:
把25M晶振换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F代码一般都是晶振 还有CMOS电路问题  先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

网友:
经过观测,确实是晶振方面的问题,跳到CF的时候用螺丝刀或者手摸一下就能过到C1,

谢谢前辈!!!!

网友:
   这个大家庭可真好!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学修主板

网友:
搞定就好············又了解一个故障原因·······

网友(2012-07-07):
高手如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