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码

楼主(2010-07-26):
这有块华硕M2V_TVM的不跑码,那个管理芯片是RT9245A的,这个开启信号的一端他12V的电压但是过了那个精密电阻后只有0.9不知道这正常不,那个供电28脚5V的正常的,请问下思路

网友:
写的不明白,看不懂...

网友:
这板就是不稳定,有时碰巧又可以点亮

网友:
9245没有EN脚,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开启脚是不是DVD
你可以根据这个脚外接的分压电阻,算一下这个脚正常应该是多少V的电压。
0.9V貌似有点偏低

网友:
你换个芯片试试就知道了啊!!!不行的话查外围电路吧!!!

网友:
代换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