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问个显示器的问题,一个翻新的15液晶显示器,在用着的时候,在跳转到另一画面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照像机照相时闪光灯猛闪几下,一会又正常,(就比如说在DOS黑白画面跳转到彩色画面时就会出现)。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显示器在用信号切换器时(多个主机同时开,共用一个显示器,是不是叫信号切换器?)会出现偏黄色,单接各主机又正常,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上帖求解了。

网友:
翻新的这样应该算正常现象吧,通用板转换画面基本上都要抖一抖的。

网友:
你所说的信号切换器叫KVM,这种现象也不能说是正常,我用的一个KVM,牌子是迈拓(呵呵,跟硬盘同个名字,英文名不同),最近也有这种现象。拆开来简单的看了下,也没有发现什么线断掉,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