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不通电,,急---

楼主(2010-07-26):
有师傅遇到ASUS A8J Z99D这类机器不通电多不啊。
  这有两个不通电。待机没电压,19V公共点有了后,不出来3.3  5V。
  PS51020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给指教下。有点急,,,摆脱大家们给说说,小弟不盛感激。。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图纸。

网友:
那个苡片是3V5V苡片吗,上网下个PDF

网友:
24脚VCC  18V;6脚SD 3.3V---18V;  9脚和10脚ON  3V 5V输出控制脚;22脚VL  5V;  8脚REF  10V;12脚PG信号。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得仔细看看是哪没有对了.

网友:
华硕的A8,Z99的3V,5V都是按开机键之后才有产生,楼主看一下华硕的触发电路吧,这款机器是通过门电路来进行触发的,和其他机器的触发设计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按下开关检查51010 的 9 10 脚有没有出3.3V  如果出来了 不触发查休眠开关

网友:
大哥谢了。。。好了。。。。之前也想到了休眠开关。。但是用表打又是好的。
今天把它取下来就好了。
  奇怪是开关上面只有1。5V电压也能触发。。
  这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待机的情况下也是有3。3 5V电压的啊。
   还是我整错了。。谢谢,,非常感谢,,,以后会更加仔细的。。

网友:
我有个x80n的系统供电也是51020,不触发,我想问下楼主,待机状态下 9 10 pin有电压吗,还有3 5v有吗,你最后一贴没看懂

网友:
7L的51010是什么啊

网友:
51020这个芯片后面还有后缀的,tps51020\51020DTB\51020DBTG4\51020DBTR\51020DBTRG4,也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
先给你一个吧,看看能不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