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能刷 应该怎么刷

楼主(2010-07-26):
BIOS能刷 应该怎么刷,谁能教教我谢谢  新人学习 请尽量写详细些

网友:
每个主板都有BIOS编程器吧,用编程器就可以刷了

网友:
不将BIOS取下来刷程序,你去网上找,有一大堆的资料。

修主板的人是用编程器,这个专业的东西。是将BIOS芯片从主板上取下来,放到编程器上,然后通过编程器的程序,将BIOS文件写入BIOS芯片中。

网友:
用winflash刷·不过要找适合的BIOS文件·刷失败了就只能送去维修了

网友(2017-11-19):
我也想知道怎么刷!!邱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