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不加电

楼主(2010-07-26):
T400 正常关机  但再开机就没有反应  待机电流正常  拔掉BIOS电池插电不能自动加电

用万用表打到直流20V电压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碰触南桥晶振会自动加电  而且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关掉再开就不加电了    在T61上面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换晶振及两个电容均无效

不知哪位高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如何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与南桥有关系,呵呵

网友:
兴许是南桥虚焊了,先加焊试试,不行就换个桥了饿

网友:
以前联想的机子遇到过,是没有ACON引起的

网友:
这板子是灌胶的南桥  做BGA弄不好板子就废了

网友:
ACON信号怎么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