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南北桥

楼主(2010-07-26):
请教高手们,一台ACER ASPIRE 3102NWLC的机器南北桥分别用的是什么?我在板上只看见两个芯片,一个是RX485 215NSA4ALA12FG,另一个是M52-P 216PNAKA13FG.M52-P是显卡这个我知道,可RX485只是一个北桥吗?那南桥去了那里去了呢?会不会是做到RX485里面去了呢?

网友:
没有南桥吗,一般的话我只知道北桥没有都和显卡集在一起的,谁知道南桥也没有

网友:
  单桥的 nv的不早就出单桥的了吗

网友:
NV单桥的这到是见过很多,还是的一次见到ATI单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