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不通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26):
杂牌上网本2个月前进过水,当时补焊TPS51120后修复。这两天时亮,时不亮,拆开一看TPS51120脚全黑了,试补焊,不行,拆掉重焊,不仅没好还不能通电了,3/5V也没有了,TPS51120还有点烫,在网上定购了个新的换上去不烫了,但3/5V还是没有真是了无生机,想查下TPS51120的工作情况。唉,为何每回买了芯片都修不好板。
继~看了那位眼尖的朋友的回帖说我要练下焊功,真是高人,我把51120吹掉用烙铁把板上和芯片上的脚重新渡锡。先用小烙焊到板上,用的是刀口烙铁真是难焊呀,旁边的小电容焊时全摘掉,焊完还全后,量周边的MOS管G极发现有的无阻值,再加点焊油用大850吹,还是无阻再用焊铁加锡加焊油焊,冷了之后,一插电源绿灯亮了,电流很小接屏亮了,窃喜,可惜好景不长半分钟左右啪及掉电了,换内存,上风扇都一样,晕还有那问题,难道南桥里面烂了?不过3,5V都有还有个1。8V,开始不通电确定是没焊好呀,惭愧惭愧。

网友:
网上有TPS51020芯片定义,可以查下主供电,芯片输出的基准电压、线性电压等

网友:
参考上图:1.可以先检查VBAT的电压有无到MOS的D或者S级。
2.驱动MOS电压有无
3.MOS管好坏。
4.旁的量个大电感两端的电压正常否。
5.最后查PG有无发出。
外围的小元件要注意不能少,以上都查完了,看外围的小元件好坏。

618.53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应该是楼主没焊好,应该再焊下试试,楼主可以先用烙铁先焊下管脚,然后看到都能上锡后再用风枪吹下,吹到锡融化就可以了。楼主应该练下自己的焊工了。。。

网友:
楼主 结果怎样啊 怎么只说了一半啊  原以为已经修复

网友:
有可能哪里线断了,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看是LZ没有焊好,旁边的小元件都搞动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还在ING中有结果会上。

网友:
是进水的机吧,那有洗板水全面洗一下,再到烤箱里烤他几个小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