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5无背光电压,升压管LTYN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7-26):
图中击穿电容及
二极管
已换,还是没有电压。LTYN开机时有温度,还有点高,但不好找LTYN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无背光

网友:
其他p5上的六个脚的都可以试试代换。具体要查PDF

网友:
不好找哦。

网友:
彩屏手机排线上有这个管子,用做升到9V背光LED的,能不能用的上这里还要你自己试下。

网友:
我的要升到24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