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电呀

楼主(2010-07-26):
修一块昂达 N61G 754接口的  不跑码  测Q1的 D极12V   G极和S极都没电压,  哪坏了呀  望兄弟们给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正常不
VCC EN 等

网友:
供电不行吧

网友:
换cpu,刷bios,再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  其他地方供电正不正常  如正常 可能电压芯片坏了 把电压芯片换了

网友: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先看看南北桥有没有供电,在看看内存如果有供电的话就把U隔壁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南北桥,内存供电有没有,再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没供电  先查别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别的电压正常  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DD2.5  VID  电源IC的供电 EN信号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和外围元件

网友:
AMD板就查内存那边看看,遇到过一片磐正754 K8T890,也是核心没供电,12V有,后来查到内存供电那边有一三极管已被击穿,换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