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1A不能显示

楼主(2010-07-26):
接手一台联想 天逸F41A,独显,待机电流正常,开机跑到0.99或1,不显示,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你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试

网友:
NV的显卡,虚焊了,加焊下会好,最好还是换改良版的

网友:
有可能,因该是显卡虚焊

网友:
曾祥辉
的帖子
已解决
接外接无显示,是显卡虚焊了,但有根内存有问题,感谢楼上同仁的分析

网友:
8400的 显卡 有缺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