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07-26):
遇到一个联想f40的机器 接电池不开机   单接适配器正常 但是电源和电池一起接的时候开机后电源的电流就掉下来了 这说明是电池在放电 电池指示灯不断的闪烁 过一会 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一起闪烁 然后掉电... 掉电后两个指示灯 还在闪烁  现在就是电池不开机 用电源开机后 电池在放电 电源不工作 我换过充电芯片故障依旧...没招了 请求高手指点...在下有这个图纸 就是这个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不懂..

网友:
先换充电芯片,然后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充电芯片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