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b电源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0-07-26):
联想L193b电源板是不上电,换后LD7575PS后14V和5V都出来了,不接负载时电压也是跳变的,13.8v-14.1v来回跳变,4.8到5.1V跳变,电源部分还有答答的响声。

网友:
光耦和431换了啵?

网友:
这两个都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再换一片7575试试。

网友:
重点 检查 取样电路

网友:
4楼的一看就是高手,佩服

网友:
看一下12V和5V之间的稳压管有没有坏

网友:
查 2#  3#如果都没问题就查RT脚电阻的没变值,持续供电脚电压有没正常。

网友:
有没有看一下开关管???开关管不一定坏,但有可能会变质。。。如LZ所述的情况,二次电源部分有可能有短路,保护电路工作了,不然不会有声音的。

网友:
4楼你有水平

网友:
电压跳变应该看虚焊跟电容这些.

网友:
我修好一台了,同楼主故障同,我最后把S极接地的电阻,0.47欧的,换成0.22欧的,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