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90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0-07-26):
如题,pl6处电压基本等于vin,换过8724和pq37,8724的25脚的电压也基本等于vin,请兄弟们支招。

网友:
自己顶,有没有兄弟知道啊,郁闷啊

网友:
你查下充电控制芯片充电的条件满足没有,有些机子受潮或者进液线路腐蚀了就会这样。我以前修过一台就没有ACIN信号。仔细查下,祝你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