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不跑码 无CPURST

楼主(2010-07-26):
求助:IBM X32不跑码,电流到0.62左右不动,测量CPURST无,查南桥PCIRST3.3有,北桥1.25v、1.8V、1.5V、2.5V供电有,ADP3205

输出CLKEN低电平,时钟工作电压有,输出电压有,VID0\2\3为1.07V,VID1和VID5为OV,CPU测VCCCPUCORE有0.98V,VCCCPUIO为

1.07V,CPURST上拉电阻一端为1.07V,一端为0V,也就是没有CPURST,难道真是北桥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多谢指点!

已修复,更换北桥后测测CPURST为1.07V,开机跑码89 85,后来一查原来是要插1394扩展卡的,插好后开机跑码正常,装屏OK。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做下北桥吗

网友:
CPURST上拉电阻一端为1.07V,兄弟,这个电压有点低,我印象中一般是3V左右,在有,你量下南桥到北桥的复位信号以及北桥是否发出复位信号,还是信号被拉低

网友:
没复位南桥坏的多啊
DBM的南桥容易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下次再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