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6535S······

楼主(2010-07-26):
一HP 6535S机子·拿来加电到1.32掉到1.10然后又往上加到1.34然后反复加掉···。AMD芯片组。 求个BIOS刷下···集显的。再求问下有没高手见到这类似状况指点下小弟拜谢了·····

网友:
没见过,BGA过关的话先更换北桥

网友:
哈哈,我手里也有一块,还没搞呢,楼主修复了,给我说说分享一下

网友:
内存地址 线上有波型吗?先确定跑过了内存

网友:
谁有图纸啊发上来看看我也有一块板子啊电流上到0.38然后过几秒掉电。

网友:
喷死。楼主机器修好了吗。。分享一下我也有一台机器跑到1.1几然后上到1.2几然后又掉到1.1几悲剧死了啊。。。没人修成功过这机器吗

网友:
悲剧啊。我也有一台6535S的机器。电流1.1几上到1.2几然后又掉到1.1几就这样来回的反复。。有没有修复的啊。给点意见啊,我加焊了北桥。没敢拿下来。。

网友:
十之八九是北桥的问题 。

网友:
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换了北桥不行,就加焊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AMD 的多是CPU座子里脱焊

网友:
多换几个CPU,多换几条内存。找到兼容性最合适的,这机器就好了。

做桥越做越做越死,加焊不好就不要取下来了,CPU座不到最后不要去动,动了=判死刑

网友(2010-08-30):
  那个有这个图纸嘛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下试试,我修了台HP541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点不亮就会掉电的,先看下跑到哪了 过内存了没,换个北桥,AMD的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