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350-15AP,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7-26):
航嘉电源HK350-15AP。带不动负载?开始时有一个电容鼓了,换上故障依旧。把电源里所以电容去换了,包括200V 470 UF, 还是不行, 把电源IC 494 和 339 也换了,还不行,不知那得是?
电源

网友:
元件乱换是不行的。图也不清楚,参数也没有,谁也没法帮你.各组电压要先量一下。

网友:
补焊电感有意外发生
你试试

网友:
楼主跟我上次遇到的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检查检查电路上的固定胶有短路没,这电源用的胶,高温后,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