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个很奇怪的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6):
  主要表现为如果显示器断电(就是开机的时候突然停电或者关机以后电源线被拔掉了)以后,就无法开机,你把所有的线缆都拔掉,丢在一边放4到5个小时就又可以开机正常使用,而且你这时候关机只要你不拨掉电源线,开机关机都正常,由于是电源内置的显示器,个人判断是不是高压板上的那个大电容出现了问题,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蕊片不稳定了

网友:
高压板还是控制板?我手头没有很多的仪器去检测,只能推测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前几天停电之后突然出现的问题,之前一直用得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