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TVM 短路

楼主(2010-07-26):
         今天有位顾客一下拿了3片ASUA的板子一模一样的,asus     P5LD2-TVM   短路,插不插12V都可以,但是加U就短路很郁闷,看了U隔壁的MOS管有一个短路结果换了还是短路,现在不知道是北桥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见过,在线等谢谢……………………

网友:
加上U以后本来值就是很小的,不能简单的当做短路来处理。换个U试试,加电看什么现象。

网友:
你管子换的要是一样才不会烧,要不就是烧上管  话就全把上管的全换了,还有就是辅助IC和主IC,你要在不上U之前就应该看是不是U那边短路引起的,一般没直接短路现象的很多是主IC坏了,是ADP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ADP的电源IC  把ADP电源IC也一起换掉

网友:
请问是不是要把U隔壁的MOS管和电源IC都换了呀?那还要一模一样吗?那就麻烦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各位师傅门我这块板子上的CPU加上就短路,大家帮我看看asus P5LD2-TVM有6个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的直插式的3条腿的管子型号为{70T03GJ}    irfp054np...       还有4个八爪的供电管理芯片型号是{叫什么3110的}        还有1个IC型号为{ADP3198}     u=3908349678,2655251949&fm=15&gp=0.jpg   我也不会看它的隐脚定义只有这样了,这快板子的问题是加U就短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现在应该换哪个呢!这三种5555555555

网友:
把电源IC全换了      我都是这么解决的啊

网友:
师傅你确定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