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你们遇见过没?

楼主(2010-07-26):
    板子是478的,现在开机键没有用了。但是只要按下3V电池可以开机。可是没有复位了,点不亮。南桥3。3VSB也只有1。25V,现在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想问一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如果你拔下电池,只插电源,3VSB还是1.5的话,那你就打一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1117调节电阻,如果有短路,拆网卡,1394如果还是不行,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池拆下来就不通电了啊。打阻值只有60多啊,像这样是不是也拆网卡还有南可拆桥了么?

网友:
你的1.5V从哪量到的?你先把这个跟我说一下吧。1117吗?如果1117  5VSB输入正常,输出成1.5V,要么是它本身坏了,要么调节的小电阻坏了,再要么是有短路或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1。5V我是从1117的输出脚量的得来的。另外输出脚与1117的有个脚之间连着一个电阻是47X(不是与那个输入的脚)PCI A14脚也是1。5。

网友:
有可能是RTCRST电路中的二极管跟电容  或南桥把SB电压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掉网卡试试
还有就是打一下CMOS中间那针的对地值   晶振的对地值  所有USB数据线的值 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网卡拆了,还有的就是之前晶振有一个脚的电压为1.7V另外一个脚为0V。我换了一个晶振之后两个脚的电压分别有0.47,0.6左右的电压。网卡拆了之后可以跑码,但是显示为E7A4之类了。还有的就是OSC灯一直亮着。南桥3VSB还是1.25V。

网友:
换过1117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