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26):
接到几个开机显示白屏的机器,用代换法得到的结论是屏坏,但是自己拆开后,看不明白屏的显示原理,所以想求助论坛上的兄弟们或老师们,能不能指点一下,屏正常显示的时候需要哪些电压以及相关电路的工作原理。多谢
求助
屏坏

网友:
可能是屏12v供电坏了

网友:
关于屏的资料特别少 也希望借机会 多学学

网友:
屏最主要的电路,升压,降压,极性反转。

网友:
液晶这个版块里面有一个人发过一个屏板电路工作原理的介绍你搜一下吧

网友:
白屏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屏供电的5V端保险烧了。白屏的最常见原因就是屏上的供电不正常。通常我所见到的,一个是从驱动板过来的5V供电,然后一个1117降压的3.3V,然后还有一个升DC-DC到-12V左右,再经过倍压整流成-22V左右的负压。一般的屏上都有这几路电压。白屏情况下,依次测量这几路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