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1通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0-07-26):
我用2621 2.0的驱动板点LTM190M2-L31的屏,接好后上电并接上信号,图像显示一下后,灯管接着就灭了,不接屏线,灯管可以点亮并能保持。已检查屏线和分辨率跳线,电源都没有问题。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以前点14.1的屏没有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先不急改开关。用通用开关试。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的5V供电接到驱动板上,也就是屏供电只接用电源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