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60L待机0.01,加不上电!付图

楼主(2010-07-26):
旭日460L待机0.01,加不上电!一加电过10秒就掉电了,(掉到0.01,加电过程中能加到0.02到0.03,在0.02到0.03中停留时间为10秒,就掉电了,掉到0.0.1),查按键开关有3.3伏,在查ENE的32脚,ON/OFF#,没有高低电平变化,在跑线到D12的第3脚有电压15点几付,在测Q40的第1脚,发现没有电压,应该有电压的,也是15点几付,因为这一脚与D12的第3脚直接想连,于是飞线过去,在开机测量D12的第3脚的电压变成0.46伏,此时Q40的第一脚也有电压了0.46伏,这电压被拉低,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帮一下,付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XCJVM`WE]_R)3LW2NQQ`DJ.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X~ZA%GL9JH[IYDT0)92DS27.jpg

网友(点评):
不要跑这跑那,多累阿!! 0。3掉电,直接查电压,一定有一组电压没出来或一组电压后级短路。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看一下,感觉是南桥没有发出slp3#

网友:
EN 32脚ON/OFF信号都没有跳板,南桥怎么会出SLP
查D12是否损坏
D12到EC  32脚、EC 32脚到3VL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是否都已经满足

网友:
ON/OFF#,没有高低电平变化,为何加电过程中电流能加到0.02到0.03?
是插上适配器,还是按了开机键上去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那个加电不是假加电啊

网友:
是按了开机键上去的

网友:
你的问题有两种情况会产生,一q40短路(有时是软短路,有电压时才短测1脚3脚有阻值)二q40处在导通状态,由q27引起。(q27断路或q27的2脚到d12的3脚断线)

网友:
查D12没有损坏
D12到EC  32脚、EC 32脚到3VL之间的线路正常,EC的32脚上有3.3伏电压,按开关键EC的32脚上还是3.3伏电压,没有高低变化,本人把EC的32脚拉低一下,只见指示灯亮,与按开关键结果一样,指示灯亮,适配器电流变化为0.02--0.03,就是加不上电,问题还没有解决,请朋友们在帮一下,

网友:
你测一下q40的第二脚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q40第二脚为0,第一脚也为0,第三脚接地

网友:
测量D12的第三脚与D13的第一脚都为高电压,

网友:
把Q40去掉,飞线D12第三脚与Q40第一脚相接,结果拉成0.46伏电压,不知为什么啊?求在线朋友帮一下

网友:
测R258的第一脚没有3VALW,于是飞线到R255。为什么一按开关电源,飞线马上起火,,真没有恩路了啊?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本人油量D12时。在没有按开关键时,发现D12第一脚有17点几伏的电压,,在第三脚也有17伏几伏的电压,但第二脚却总是为3.41的电压,按开关与不按开关一样,没有电压变化,但三脚上有高低变化,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求朋友们在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