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河田S388 额定250W的电源不通电

楼主(2010-07-26):
金河田S388 额定250W的电源不通电,待机5V电压正常。黑绿短接风扇不转,能听到电源里“吱”的一声,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测2个20C45C和F16C20C是正常的。后级电容也换过,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用手拨动风扇,如阻力很大,证明风扇有问题,加油。
短接黑绿线的同时,测量其它各线有无输出。

网友:
待机电路有短路,查待机后级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