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7-26):
今天接了这个本本,电流0.6左右,不过内存加焊了一下,电流还0.6了,内存还是不过。重置了一下,还是依旧。各处电压正常。刷了一下BIOS,依旧。晕了。请指点。

网友:
电压正常 BIOS刷过 那只有内存跟桥之间的通信了,测一下数据线值 和SBBUS的波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