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后出现密码

楼主(2010-07-26):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HP MINI 110 的机器先是USB不能用 换后开机就要密码 外接USB键盘可以输入 但是不知道密码是什么

网友:
南桥集成了CMOS,CMOS密码就存里面,,说明换的那个南桥有密码,试试放电,或解密呗

网友:
要的是系统密码还是BIOS密码呢?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集成老密码 刚刚在基地下了个BIOS 刷了之后就没有密码了 但是会提示不能创建编号样 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南桥不可能存的住密码的 这是常识

网友:
换南桥变出密码?
我只碰到过BIOS放电出现密码的

网友:
看看内存附近有没有2个黄色焊点,标RTC  RESET 短接这2个点试试。

网友:
楼主。。估计没搞明白怎么怎么会换了。南桥,有密码的。。问下楼主换南桥的时候是不是把com 电池拿掉了。。。就是这个原因了。。。南桥不会带密码的。。。

网友:
还是BIOS放电一下或者找售后解密了

网友:
换南桥变出密码????

网友:
刷BIOS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刷一下码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换南桥的时候摘到CMOS电池出现的密码吧  这个好处理的  板子上面有短接点的啊

网友:
放电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放一下电,或者升级BIOS

网友:
我遇到过一些机器在做桥的时候拆次下COMS电池后出现密码的

网友:
做ASUS显卡时候拆下COMS电池,做好后出现密码,刷BIOS后好,看来现在的本本流行拿掉BIOS电池出密码!